/ 3 页
CQ40

楼主(2012-04-20):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0,到手是触发灯闪上显的,心想又是显卡问题了,拆机,加焊了显卡,没有用,那就是BIOS了,先刷一下吧,找到一样的机子备份了,刷上去,晕了,不触发了,现在把原来的刷回去都不行,不知什么问题,是那出错误
不触发
显卡
小小学徒工
BIOS 刷坏了

网友:
看错了,我以为是4416的,

网友:
北桥爱出问题而不是显卡
同意楼主:
4.0
草原羊羔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要看什么板子 AMD的板子北桥容易虚焊
同意楼主:
3.2
大修家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28):
贰修哥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20):
草原羊羔
同意楼主:

网友:
bios没有刷好,注意bios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显卡你就错了一步啦,!!!!!!

网友:
CQ系列的AMD芯片组的北桥容易出问题。加点不显示,是北桥,而不是显卡。
同意楼主:
5.0
555applelc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17):
eser-lxh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20):
先考虑BIOS在换个bios程序看看,这机子bios坏的也挺多

网友:
换个BIOS吧,这些BIOS很容易坏的
boyi
CQ40的机器我还没有遇到过BIOS坏的,一般都是不触发和进水的,或者EC短路的
详情

网友:
做北桥,这机器遇到过太多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 可以把0000000X后面的删掉 再刷上去试试啊 反正之前刷了也不亮

网友:
cq40毛病真多呀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是蛮容易虚的,修了好多,但是今天来了一个特殊的,电流跑0.7,不是CPU问题,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换个 北桥试试

网友:
BIOS引起不触发的可能性很大
同意楼主:
2.5
l317739110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bios 芯片刷把 还有注意看下拆bios时可掉件
同意楼主:
5.0
胡奎
同意楼主:

网友:
是 CPU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AMD的,就先换个U吧,不行就刷个BIOS,再不行就做北桥哦

网友(2012-07-26):
应该是北桥,修过好多!!

网友:
是BIOS导致不触发的 重新刷吧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 LZ 解决了 么 ???

网友:
AMD的话 一般是北桥坏或者CPU

网友:
还是BIOS的事。

网友:
楼主的是加电到多少

网友:
先修触发 再修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