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电流上不去。【触发电流0.20A】

楼主(2012-04-20):
     接同行一台SL410K 笔记本。 他们自己不会搞,拆倒是蛮熟练。到手里都是散件了。说是打雷坏的

裸板一块。目测,没有看到烧糊的痕迹。 找到对应PDF。
打值,3VPCU,5VPCU。 阻值都在130 做左右,没有短路。没有短路 上电咯,上电自动跳到0.20A。以为有短路,按开关能关机。再次插电。待机0.02A
参照论坛一些帖子,应该有电压没有

出来。导致电流上不去。仔细去量每个电压,参照

5VSUS ,3VSUS,1.5VSUS.1.8VSUS. 1.5V.105V 电压都已经出来了。发现没有VCC_CORE。

没有CPU电压,参照台式机的理论知识去查咯。 量ISL6266A 查22VCC 有5V。20VIN有19.8V。PGOOD也有3.3V

在去查这芯片的开启信号。

SHDN脚电压是3.12V。(这里有点走弯路,以为和3.3V电压相差。不正常)

在这里瞎搞半天。  还把PC67,PR81拆下量半天。都是正常的
CPU电压出不来。换掉ISL6266A。 按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 装内存。 有几次跳变。应该亮了

装好。接屏 。正常了。 报错。进BIOS按F9 保存 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小问题嘛

网友(2012-06-07):
一看就知道电压没出来,还有搜帖子,浪费时间

网友(2012-04-21):
我来也修到一个DELL 的也是 0.2。。。换6266就好了

网友:
电流过大,或者说电流瞬间上来,而又下去再也上不来,待机电压又正常,其它供电也正常,就包括VCORE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都可以有%80断定是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问题!!!

网友:
想不到笔记本跟台式机都是一个样

不一样的吧。 台机的电源都是转换好的。笔记本是主供电一个个转换的。。也不这点区别。。 还有一点就是BIOS了。

网友:
一般芯片条件满足还是没有出电压的话   果断换芯片    OK  哈哈   ,

网友:
貌似楼主说的不是电流过大,而是自己加电了吧,而且供电开启有,电压不出,PG却能出来,有意思.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供电芯片坏了导致不出电压的,对老手来说基本都不是难事了。

网友:
这个容易坏,我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很简单的故障 ,楼主维修的也挺流畅的

网友:
这机器好像CPU电源IC特别容易坏,前几天也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也一样。

网友:
呵呵..下次碰到.有招了...呵呵

网友:
看来就是芯片坏了楼主细心。

网友:
触发后电流0.2几一般都是PWM电压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你们那同行水平这么差  应该好赚钱啊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台,客户说是打雷打坏的,害的我还拆了网卡,最后也是换ISL6266A搞定.

网友:
仅u供电没出来,应该不是雷劈的。

网友(2012-05-24):
有示波器的话就可以测波形了。

网友:
被雷打了还有这样坏的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