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认声卡没声音

楼主(2012-04-20):
型号:LG RD310
故障:喇叭耳机没声音。
现状:开机能正常识别声卡,有喇叭图标,就是没声音,耳机插上有反应但没声音,系统重新安装过,驱动更新过,完全排除软件问题! 拆机测试喇叭接口无电压,换功放IC,声卡芯片,都还是没有电压出来!供电电压有出来,外围元件也没问题,声卡芯片:ALC663 功放IC:G1431,没有图纸检查不来,这种故障会是那里问题了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是一台联想机,可是我那声卡换了就好了,你肯定换的声卡也是坏的吧

网友:
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检查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测一下数据线6根对地阻多少

网友:
驱动搞过吗???????????

网友:
可以考滤一下南桥

网友:
没有修过LG的机器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吧,开机时按住键盘有没有声音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