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液晶屏幕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4-20):
如题,一台HP液晶开机后屏幕能正常显示内容,但就是一闪一闪的,不知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5v供电不足电容鼓了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不稳定吧,你可以单独点下灯管或换个高压板!

网友:
拆开。把电容换了先。。。

网友:
换灯管吧。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什么都没查就问什么回事了?

网友:
第一电容可能漏电  第二  就是高压    三就是灯管

网友:
换屏怎么样

网友:
电源部份问题,供电不足。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都换了,-还不行的话,找个解码板代换一下。

网友:
外接个高压试下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吧

网友:
电容都是好的,高压包也是好的,5V正常,还有什么可能的因素呀?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什么都没查就问什么回事了?

只是想找一个思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查,你就不懂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一上手就要查这个那个,而是现有清晰的思路,然后才下手维修,这是一个维修工的最基本的素质!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你这样很难帮你

网友:
测试5V 是否正常,

网友:
指有天师才能帮你.单看表面黑屏.什么工作都不动手就有思路.真是天才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90后 ,指有天师才能帮你.单看表面黑屏.什么工作都不动手就有思路.真是天才

这些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了,没有人认真看题,就在那里乱发言,没有看到我说了,电容式好的,5V正常,麻烦你们看清楚帖子内容后在发言,好吗?

网友:
自己都没有动手就来这里问人,问题总是要自己去找的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好好查查。

网友:
灯管的可能给性比较大 上次我就遇见一个

网友:
怎么也提供个显示器的型号吧,一般这种问题是电源板电压不稳,带负载能力差,HP的机器19的灯管一批会打火,拆下焊接就行。只能这么解答了

网友:
一看就是慌了

网友:
屏幕一闪一闪的现象一般是接触不良或是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
你拆开屏后 看一下灯管和灯管线的连接端可能接触不良了补一下焊再试哈

网友:
我遇到一台也和楼主的一样什么都好就是闪,用手敲敲好上一阵子,补焊了电源板和高压板还是不行。

网友:
灯管好的 还是坏的呢?

网友:
1更换显示器线。主机到显示器那根。
2检查灯管
3检查高压板
如果楼主以前没修过显示器,建议找个修过的来动手。 这东西要是不小心碰坏了屏,也就不用再合计维修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