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码96,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4-20):
hp m2vh-rh能进BIOS,但是不能进入系统,画面跳过LOGO后就卡死了,诊断卡停在96代码,怀疑是BIOS坏了,请大家看看是不是?如果是BIOS坏的话是不是要用编程器刷才行呢

网友(点评):
先换几个U看看,基本都是U的问题,最后刷BIOS!

网友:
先把系统GO了不行再刷BIOS再不行就干桥

网友:
先刷个BIOS在说吧!

网友A:
内存,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也觉的是内存的事

网友:
清BIOS 不行再换个CPU跟内存试试,不行再刷BIOS
看你主板那个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刷BIOS就麻烦了,一定要用编程器哦

网友:
拿掉所有外设,拿掉硬盘,光板跑码看一下,如果还停在LOGO就先BGA下北桥,再考虑刷BOIS!

网友:
拔掉所有外设 换内存插槽 试试

网友:
把挂在SB上面的外设都取下来  检查U口有无损坏 重点在南桥这一块

网友:
技嘉为HP代工的板?没看错的话。手上有几块都是南桥虚焊。可以先试试压桥看能不能过

网友B:
搞个编程器吧,哥

网友:
有些主板支持用优盘升级blos,既然能进blos你可以看一下支持不支持,还有外设故障也可能卡logo,如usb,鼠标键盘接口电路等,我手上也有块板跑81,路过的帮忙指点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590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个编程器吧,哥

编程器在哪买啊,通用的吗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是南桥及周边设备了,

网友:
你可以摸摸主板上芯片看看温度如何.....主要IO

网友:
拔掉所有硬件设备  只插内存 CPU 试试

网友D:
编程器 可以再淘宝上买  声明不是广告贴  我觉得 淘宝上红阳维修网里有个150的编程器 挺好用 准备下手 昨天买了个25系列的 花了25块钱  靠用顺丰 MLGB 运费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 可以再淘宝上买  声明不是广告贴  我觉得 淘宝上红阳维修网里有个150的编程器 挺好用 准备下手 昨天 ...

这么便宜啊,我看到的怎么都是75元最便宜了,这个25元的能不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在哪买啊,通用的吗

迅维网有卖的,,,,,打电话订购吧,,希尔特500p最合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在哪买啊,通用的吗

500P怎么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编程器吧,哥

一个编程器1000多块

网友:
刷BIOS普通编程器足够,不用太贵的,浪费没必要。

网友:
这么烂的主板,只能用热风枪吹下来刷。

网友:
hey,这主板能值几块钱?

网友:
拔掉外设 硬盘 单点主板  换内存 不行 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个内存试一下!

我们做这一行的,这点小问题还是可以排除的,从易到难,所以百分之百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最小系统法先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有卖的,,,,,打电话订购吧,,希尔特500p最合适你,

希尔特500p大概要多少人民币啊!想自个买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内存和CPU都有可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