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8ZG I5新机器无待机维修 无思路

楼主(2012-04-20):
此机器为进水机 I5 CPU  无待机。RT8206 6脚有主供电 19V  ONLDO 有18V   7脚LDO无电压 ,此芯片是有一个VIN  有一个ONLDO打开就会产生LDO吗 同时VL产生给PVCC是这样吗  求教 如果是7脚的LDO电压又怎么修出来。7脚的阻值1000多正常

网友(点评):
7脚不正常,应该是7脚的电阻坏了

网友:
RT8206已经换过了  然后用ISL6236代换过一次还 总计两次。这个RT8206=ISL6236=TPS51427

网友:
楼主 看  你也是个不心细的人  ONLDO18V? 楼主有没有看18V是怎么过来的   ONLDO能是18V吗?应该是4.几这样  是主供电分压 经过PR135 PR134 来的  接下来自己看吧

同意楼主的

网友:
查查PR135和134吧

网友:
回复这么慢 此机已经修好了 我用的ISL6237代换的RT8206  稍稍有点不同,把ISL6237  5 6脚连到一起此机修好

网友:
此处确实也是有问题的,R135断线了,我用430K的电阻代换的,然后电容处PC72也断线了,再有就是我用的ISL6237代换的RT8206  稍稍有点不同,把ISL6237  5 6脚连到一起此机修好

网友:
按时序找到思路就好修了,楼主修好就好。

网友A:
这个机器的5.6脚步是不一样么。怎么连接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5.6脚步是不一样么。怎么连接到一起了。

芯片的 5 6脚 有焊锡连起来呀

网友:
楼主应该发出图纸 让我们 帮你

网友:
ISL6237代换的RT8206  好像直接可以代  不用连5 6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