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2S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今天一ASUS X82S的机器,INTEL ATI独显的,拿来时是插上电就短路,后来查出来是一个MOS上管短路,换好OK。接屏不显示,但是外接可以显示,不过进不了桌面,滚动条到桌面就黑了。因为显卡也没用动过,所以就先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查了一下条件也都满足了,但是还是不显示,没办法就换了一个下显卡,嘿嘿,内接显示了。试了几下内接都可以,装机,装好后测试,跟外接的一样的了,也是滚动条到进桌面就黑了,电流还在跑,关机,重启也是一样,滚动条到进桌面的时候黑了,外接也是一样的问题。。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进入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内屏不显示了,那是切到外接显示器了。

网友:
这种显卡很容易坏,先设置下,不行估计还是要换

网友:
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就显卡

网友:
首先看一下模式对不?然后看一下显卡了,可能没有焊好吧!

网友:
显卡问题,试试VGA模式和安全模式,不加载显卡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入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内屏不显示了,那是切到外接显示器了。

进不了桌面,设置不了,BIOS也恢复出厂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桌面,设置不了,BIOS也恢复出厂了,还是一样。。

外接设置啊!

网友:
我也希望 有人指点一下怎么设置BIOS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一样,外接跟内接现在都是一样,滚动条到桌面就黑屏,而且还花屏,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今天买了明天试试

网友:
显卡没做好! 考虑换个系统! 把外设都拔掉。 我前段时间。2台 台式机。都是因为机箱的前置读卡器,导致。 滚动条完。 要黑屏2分多钟。才能到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