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机器网卡具体是上面型号问题

楼主(2012-04-20):
联想 G450 机器客户说之前是雷击,拆机发现网卡芯片炸了个洞,具体什么型号看不清楚 ,查图纸上的型号是BCM5787M,发了一个芯片跟网桥回来,装上BCM5787M后发现硬件装好了驱动,本地连接没有插好,重启了电脑还是本地连接没有插好,然后又用驱动包更新了一下驱动,再重启电脑,网卡就不见了,
哪个手上有这个主板的帮忙看看具体的显卡是上面型号的,求高手指点一下,
我的版号是LA-5081P

网友:
打雷的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
是啊 ,比较麻烦 ,南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31脚跟32脚开路了还有办法修吗》??

网友:
网卡相连的八角芯片 内部带质料的  内东西坏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网卡相连的八角芯片 坏的话应该是不会没有网卡的 ,只有在一切正常还不能联网的情况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