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进系统插U盘死机

楼主(2012-04-20):
IBM T40 进系统插U盘死机,信号线对地组织560 ,供电正常,进系统插USB键盘不会死机,南桥换了新的,还刷了BIOS,因为有人说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刷BIOS 好的,不知道怎么搞了,友友们给些建议

网友:
IBM T40 into the system to insert U disk crash, the signal lines to the organization 560, the normal supply of electricity into the system to plug a USB keyboard does not crash, Southbridge for a new, and brush the BIOS, because somebody encountered such a problembrush BIOS good, do not know how to engage, the Friends of the faithful to give some advice

网友:
你的U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了U盘怎么样,死机??我们看到的U盘5V只是对USB供电的5V南桥本身也有USB的供电模块电压好像是2.5V什么的看下图纸

网友:
U盘换过也在别的机器上试过

网友:
U口六个脚那小管..直接连5V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