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FAN ERRO 维修成果

楼主(2012-04-20):
前两天有一女孩拿一IBMX60S的机器说是FAN  ERRO关机,我听心想又来的换风扇的,看来天热风扇换的是多了,拿来开机检测如客户所说,此机还是风扇和散热器一体的,手上没有些风扇就拿T30的风扇试了一下,能过想报吧。200换个风扇还能赚点,好,登记客户走后就去市场拿了一个原装风扇装上,啊,,,不行,有别的事,就放在哪了,过了一天下了个电路图测一下电压,供电没有,好,跑线路,一保险电阻坏,换上风扇转,高兴中。。。。但过一会又出现令人厌恶的报错,再测供电正常,检测脚电压好像不对啊。查电路直通IO换,之后仍然报错,怪了,难道小元件坏了,晚上夜黑人静,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测,上拉电阻正常.......测正一个供电电容时感觉不对,但不敢肯定,换掉开机OK,现在总结一下真是有些时候是要静下心跑电路才行的,

网友:
楼主,上图啊,看看是哪个电容。

网友:
好像IBM的机子对风扇也有要求,之前有台T60风扇报错,风扇确定是坏了,但是手头没有一样的,找了一个也是IBM的风扇型号好像是T400还是T61的有时报错有时不报错,后来在淘宝定了个原装的好了,》???

网友(点评):
的却,T60的风扇确实要用原装的,否则报风扇错误。。。

网友:
一开始不是好了吗   怎么换上原装的又不可以了

网友:
是啊!必须得有硬本事的!

网友:
必须要够硬才行

网友:
有几把刷子才是硬道理,

网友:
心不静容易搞报废的,,尤其是做bga的时候呀,,,

网友:
IBM机器要换原装风扇,不然会报错误

网友:
这个情况没有修过 都是换啊 不是原装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