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笔记本维修一例 由此延伸AMD新架构部分电路简析

楼主(2012-04-20):
Z475笔记本维修一例 由此延伸AMD新架构部分电路简析
机型Z475
版号KL6C
故障重现  开机后能看见屏幕闪一下,类似屏暗,但无信号。外接显示器正常。
检修过程
  拆机发现屏幕上的3.3保险换过。但是依旧无电压,测试屏线是通的。确认主板问题。
拆出主板后发现屏线接口附近几个小管子等小件都被动过。打开图纸
LCDVCC电压为0V,R22上端电压12V,屏电压开启信号LCDVCC_ON为0。
继续从图纸追信号此部分电路最终测得INT_LVDS_VDDEN为0V。
搜索到此处。印象中此信号一般从显卡发出。本想判断可能为显卡坏了,仔细一看,并非显卡。
中间维修细节不再细说,最终测得L2断路,导致此芯片缺失AVDD33供电。
更换L2,装机测试OK。

下面简单来看一下此机的这部分电路。发现此U集成显示部分类似部分VIA SIS芯片组的机器。
首先看架构
APU,集成CPU与GPU,内存与之前的AMD架构一样,挂在CPU下。网卡与无线网卡现在均通过PCI-Express总线挂在APU下。
ATI  GPU独立显卡挂在APU下
另外两路DP(图上有解释DP means Display Port Interface,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接口,具体可以百度自己查看),一路到HDMI,另一路通过ANX3110解码为LVDS信号到屏幕显示。
而VGA信号则是APU通过DP到FCH,再输出至VGA。
再来张ANX3110(DP转LVDS)的图
DP有三组信号输入,60 61脚还是带反馈的。

输出LVDS的红 绿 蓝 时钟 屏码片信息。屏供电开启、背光开启以及背光亮度调节均是有此芯片控制。

鉴于水平问题,就分析至此。以前没有注意过此类方式,DP也是刚刚知道。在此略作分析,不对之处恳请指出,高手莫批啊
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再“盲修”,虽然显卡门给维修带来了财富,但拿过板子来就照显卡做BGA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看好的 加红 加蓝啊!

补充内容 (2012-4-21 12:32):
8楼补充了图纸

post_deleted

网友:
楼主把图纸发出来,让兄弟们研究下嘛

网友:
bga的时代过去了,那我该靠什么吃饭啊!求解

网友:
楼主能否将图贴上来,共享下

网友:
图纸论坛上有的,在此再上传一次。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各种各样故障都有

网友:
这是 新问题 也是现在电脑的发展趋势 分析的到位及时新颖

网友:
估计是进水的机器吧,SIS芯片组的并不好啊

网友:
不要再“盲修”,虽然显卡门给维修带来了财富,但拿过板子来就照显卡做BGA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句话说得好啊

网友:
维修不好做就在于一个是本本销售价格越来越便宜,另一个就是维修技术越来越高深,走了两个极端,维修人需要不断的充电学习新技术

网友:
绝对啊,会越来越淘汰一些人的,毕竟就知道干bga的早晚要死掉的

网友:
佩服,现在手里有个类似故障的,还没有细查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听说这款机器毛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