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再求助:插屏线灯管不亮了

楼主(2012-04-20):
昨天修的明基代工的DELL 17液晶,开始故障:指示灯一闪一闪,发现时5707穿了,更换无果,从保险拆了断开高压,把高压包附近的电容全拆,换上高压条接的19V,地线,开关2.8V,正常开机灯管亮,但新问题出现“插上屏线,灯管不亮了,换了一套好的驱动板,屏线,屏,还是同样的问题,。另用一个原装的电源板能正常。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虚心求教。。是我高压条换的不对么,

网友A:
  应该是ON/OFF先接错了   你反接一下

网友:
on/off 不就是一根线 么,怎么还有正反??我是接在驱动板插口的

网友B:
开关2.8v低了一点,还有些高压条是低电平驱动的。

网友:
我用的是通用条啊,不插屏线,开关可正常控制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点评):
供电不足怎么办,不换电源板

网友:
换个电源板就可以了,5V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ON/OFF先接错了   你反接一下

  可能 你接到亮度信号去了呢? 肯定不会显示咯

网友:
接错了啊。我们店也有接错了不亮。还说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2.8v低了一点,还有些高压条是低电平驱动的。

滤波电容换一下看看,不是说换个电源就好的?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接屏线5V就会有点上下跳动,求解,

网友:
你那高压板是19V的?原来的高压部分是几V过来的?

网友:
LZ,,,有没有找板点下LCD屏哪...有结果就回复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