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1213TX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或关机后再开就黑屏了,求助!

楼主(2012-04-20):
一台HP DV4 1213TX的机器。刷过BIOS改为XP的。不是现在改的,以前就改的。现在开机提示电池坏了,暂且拿掉了不管。接上外接电源开机正常,但如果重启一次或关机马上再开机的话,屏幕就不显示了,背光也不亮了,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要过一段时间再开的话,又会恢复正常。这个时间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有碰到过这种现象的师傅吗?想试一下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第一次拆这种机器,高压条外面的塑料外壳撬开了一头,怎么拆也拆不下来,有拆过的师傅能指点一下吗?不把屏幕拆下来的情况下能拆开吗?

网友:
这样是拆不开的,要拆屏下来的

网友:
这机器的高压条不是放在屏幕里的。看看好象不把屏拆下来也能拆开测试高压条,可拆来拆去包着高压条的塑料壳拆不下来。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都说了,你必须要C壳的上半部分拆下下来的

网友:
查查屏线 有可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