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刷BIOS后找不到HDD

楼主(2012-04-20):
ACER ZG5 BIOS  板号DA0ZG5MB8G0 REV:G
此机实际是奶牛本,加电不亮,电流0.45-0.6跳变。在官网下了个BIOS后,亮机。但在coms下找不到硬盘,找个低的再刷还是找不到硬盘,排除硬盘故障,请高手支招

补充内容 (2012-4-22 09:57):
呵呵,没拆机刷bios,同行送来的机器压根没装硬盘,谢谢各位热心帮助,是我疏忽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硬盘与主板间有一条排线相连,因线接触不良导致无法找到硬盘。

网友:
赞同楼上的,仔细检查先

网友:
找一下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硬盘到南桥之间还经过4个电容,请看图,如果电容没事,基本上是南桥的问题了。曾经修过不少这样的机器,当然在检查之前先检查硬盘是否好坏。

网友:
补充:还用主板有没5v硬盘供电。

网友:
是不是拆机的时候把板上的零件弄坏了呀,查一下硬盘接口电路

网友:
检查下电路吧!

网友:
检查下电路

网友:
呵呵,没拆机刷bios,同行送来的机器压根没装硬盘,谢谢各位热心帮助,是我疏忽

连我也无语了。楼主真逗。
看到这里我无语了,还好同行说压根就没有,如果一口认定有那咋办,接机一定要把配件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