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液晶屏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有一块夏普原产液晶屏lq104v1dg51,有解码板和高压板,打算自己做vga线做分屏,全做好后,进bios设置,能正常显示,但是一进入windows就不行了,显示一下,之后变白,再显示一下,之后还是变白,就这样往复,win7和pe都试过,就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win7

网友A:
那位快来帮帮我把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不对呀

网友A:
有可能吧,这个屏原来是cf卡播放器上用的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分辨率错误导致的,把分辨率改过来就行了,现在完美显示,谢谢各位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