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请教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现在多数家电用的是开关电源,且电源组数各不同,稳压取样也有不同,比如在维修当中遇到了一个单5v供电的电源板坏了,在换板的过程中没有此类型的板卡,可手头有个12v和5v的电源板,此板的是将12v稳定后得到稳定的5v,也就是说5v不参与稳压,于是进行了代换,在代换的过程中12v端口悬空,直接将5v接入电路,代换后在家电工作中还能得到稳定的5v电压吗?

网友:
电压正常   负载不一定正常   很有可能不稳定   关系到电流大小

网友:
只要你代换这个板子的功率输出能满足要求就没问题。仍然能正常输出5V电压。就象提物品,小孩最高提10斤,大人不仅能提10斤,而且能提比10斤多的物品,所以大人比小孩的功率大多了,能带动很大的负载,就是这么道理。

网友:
这人真不会,学习一下

网友:
功率要匹配,不够的话,容易烧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