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器 用了两个月,老是掉线是什么问题 啊

楼主(2012-04-20):
我邻居新装的机器,从我这路由上扯的网线,开始两个月上网不掉线,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老是掉线,硬盘重新分的区,做的系统,问题依旧,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直接拔号有没有断线?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路由有问题,或者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拔号有没有断线?

没试,我们三家用这个路由器,它不是马上掉线,玩不定多长时间就掉线,有时候时间很长

网友:
   路由      猫这两个有一个有问题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先用猫拨号试下,问题依旧的话。那就猫有问题
有时候路由太热的话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arp要绑定,可能是有攻击,或者绑定mac网卡地址,

网友:
可能是你的猫有问题,我这个和你是一样的,一会又掉,我加了个路由器,掉了还是连得上。

网友C:
掉线的问题很多,最直接的就是线路不稳定,户外的电话线不要太长,有风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路过,没更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线的问题很多,最直接的就是线路不稳定,户外的电话线不要太长,有风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同意,有可能是外线问题,找电信查一下,我们这儿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查出是电信的问题,

网友:
线太长了吧,过60米酒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  路由器太差
水星的就容易掉线

网友D:
网线或者是路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线或者是路由的问题

还是找电信部门彻底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路由有问题,或者线有问题!

路由器的问题 换了个路由器 就好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电信打10000

网友:
应该是路由的问题 。。换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