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温控器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

楼主(2012-04-20):
研究了几天只会修电源部分,现在显示部分不会修,【经常出现数码管显示不全,或者温度乱跳等故障】那位指点一下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谢谢~看图片

网友:
没研究过,这玩意

jz1875 -4

网友:
这个就是典型的51系列单片机系统。
你的显示不全故障重点检查LED扫描电路。
乱跳故障重点检查传感器进入模拟放大等环节。
当然首先应该判断MCU工作正常,如果电源有问题很容易导致MCU程序频繁重起,看起来也像是乱跳。

这个温度控制器的做工好爽,对得起USA

好心人
谢谢解答,我在好好学习一下,不知道工作原理修起来一头雾水

网友A:
这个温控器能价值多少,修这个故障能收多少银子呀?

网友:
如何判断MCU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TSC80C31的14pin  15pin接的晶振如果有波形,是否可以判断MCU工作正常呢?

网友:
TSC80C31的第14、15脚(你仔细看看,你这个是PLCC44封装的,应该是20、21脚)仅仅是有波形还不行,波形的频率、幅度要正确;TSC80C31的电源供电电压偏不偏低;10脚的复位电压是不是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
如果这些都正常,我特别怀疑TSC80C31下方的那个小8脚EEPROM内容乱了,你从正常同型号温控器上备份一个,重新写入试试。注意,也要事先备份怀疑有问题的EEPROM。

网友:
名器!O my god温控!
看到有两个AD,还有像一个铝散热片,第一次看到温控用散热片的

网友:
欧陆//hi.baidu.com/setter/blog/item/57dcaa24672f15114d088dd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控器能价值多少,修这个故障能收多少银子呀?

工业用的东西,不便宜啊!

网友B:
工业用的再贵也是坏了就换新的,就是修好也不用了。我这都是坏了就当垃圾扔了。要不就分尸了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的再贵也是坏了就换新的,就是修好也不用了。我这都是坏了就当垃圾扔了。要不就分尸了扔。

兄弟,你这话让我们这些工控设备维修专业人士情以何堪呀?真如你所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网友:
你自己开店收费维修的可以啊,还有就是一些私人的还是会修。我是待工厂里的,花心思修了也没人鸟当然是扔了。立场不一样想法当然不一样,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