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2-04-20):
收到一台组装机,拆下主板不通电,外观看网卡有被击穿,网卡后面有几个电阻烧了;拆了网卡主板能正常跑马,且接显示器有信号输出,但就是没有显示(集成主板)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VGA对地电阻,有可能是断线或桥坏。

网友:
测显卡的15针对地阻值

网友:
VGA接口有个信号没出来,查一下看看是那一个(行/场/同步)

网友:
15针是不是测试VGA接口的那个位置;对地一般是多大;

网友:
接个外显,看能不能显示。很可能是BGA也被烧了

网友:
看你的描述有信号到显示器的话,至少说明行场是正常的!重点查 RGB 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