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笔记本显示屏求助

楼主(2012-04-20):
收一台宏基T31E-120,刚开始是好的,就是温度高,拆机清理灰尘,清理好后加硅胶装上试机,问题来了
显示成这样了,外接正常。刚开机是正常的,过一分就上半部分显示下半部分显示不动了,在等一会下面下面部分变白了。求,解答。

网友:
压压桥,可能桥抓不到硬盘了,或硬盘快挂了,换个硬盘试试

可能是三硬盘的问题,有关启动引导的关系,,,上面显示的是无盘引导过程
别误导楼主,此机无关硬盘的事

网友:
好像是显卡吧

网友:
屏是坏的把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屏线先试试

网友:
先检测屏线,再换屏看看,还不行就是集显北桥虚焊,加焊即可。无关硬盘的事,因为你外接正常,问题不大!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啊。。。很像屏哦  一个一个来 不要轻易做显卡  而且他提示没系统 随便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压压桥试试,感觉像显卡的问题。我遇到过显卡虚焊出好几个小屏的情况

网友:
亲灰导致桥虚寒!

网友:
屏坏了吧,换屏试试

网友:
不是屏就是芯片虚焊

网友:
屏的问题吧,上下显示不一样

网友:
他这上的图,显示是找不到系统啊,如果是外显能正常显示系统,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貌似不是屏。。。上下都有显示、应该是显卡、、、或屏线,,

网友B:
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现象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显卡~屏 之间的问题 这些都可以替换测试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啊。。。很像屏哦  一个一个来 不要轻易做显卡  而且他提示没系统 随便检查一下硬盘

谢谢回复,我是裸板开机的,所以提示没系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现象是屏的问题哦。

谢谢参与,屏线没问题,现在没有屏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