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不过内存跑e1a1

楼主(2012-04-20):
致铭这块主板是g31的。客户拿来的问题是转一下就停了。经过检查,是cpu供电有问题,短路造成的。修好供电以后,以为美美的,是修好了!上内存跑到d5d4就不动了。换了内存是e1a1。我刷了bios,上内存还是原问题,内存都换了好多了。还是不过内存。我用假负载测量过了,时钟数据线都正常。spd,等等全正常。就是找不到坏的地方。所以,在此求助老师们,有什么答案没呢??

还有一块ecs的p4m890t-m2,是不过内存,跑码是e1a1,换了内存,换了io还是原问题哦!!!两块全是不过内存。愁死我了!!!帮助!!!!

网友:
换CPU试下,可能代码会正常

网友:
新手来看看 学习学习经验

龙爱英 -5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过内存 跟  IO有关连吗           ? 只是提供了点点信号而已                           看下北桥周边的滤波电容吧  有没有空焊

网友:
来看看 学习学习经验

龙爱英 -5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最后的办法加焊北桥

网友:
汗!内存总线上拉电压你测了没?还有多设备共享总线你测了没,总线你测了没?这些都测下,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不行了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先观察一下板子是否有哪里断线的,再测一下整板电压正不正常,哪里不正常修哪里!也可以试试刷BIOS,实在是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前面修到过,A1的,你看看你的间效芯片,5V,2.5V对不对,网络会引起不过内存,(比如联心的73379,SMI代工的,就是这样)

网友:
加焊北桥不好就把北桥换了

网友:
不过内存,就要查 VCC_ddr vtt_ddr vcc_spd  vref   时钟,SMBDATA   SMBCLOCK

前几天修道话说AM2板 SMBDATA SMBCLOCK信号电压低 D5 D4重启的

网友:
INETL北桥管内存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多,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或者内存插槽本身的接触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两次这种情况,一次是精英给HP代工的945,一次是GIGABYET给LENOVO代工的A690,,当时的情况是插上单面内存就可以过,插双面的内存就卡在D4D5,从坛子里看很多人认为D4D5应该亮机了

网友:
查查桥周围,还有就是看看内存槽下面有没有断线的,有的断线不容易发现

网友:
你确定你的内存是好的吗?smbus信号有没有测量?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要不直接换一个内存的电源管芯片,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你插上显示器 看能亮机不  有些代码 不一定全对

网友:
没方法的方法就是干桥了。。。

网友:
G31要上双核的U,单核的就不过内存

网友:
先查差内存供电 在查北桥吧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洗洗内存插槽看看!我这样搞好过几块

网友:
下面的主板只支持533内存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V星板,是G31 NEO2的板,用单核的塞羊D就跑E0后来换一个E2140上去后就马上好了

网友:
压北桥 可能是北桥虚汗了

网友:
把槽子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不然就干白桥

网友:
换CPU IO 电源 加焊NB,,,一个个来,,总有一个吧...LZ有结果给个回复...

网友:
取下网卡.声卡试下

网友:
换U   试一下

网友:
不过内存换IO有什么用,焊北桥啊

网友:
打没有打内存槽旁边的电阻阻值,不行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