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电源是超频3 Q5低碳版2.0 额定350W  双路12V 14A 16A

问题来了!
升级了一下机器 I3  2120 +  H61  + HD6850 其他配件 不会超过20W功耗

开机 电源风扇狂转! 听的见 是电源风扇在转! 噪音很大!
但有时 却很正常 转速很低 很静音!
多数时候 都是狂转!

我问了很多人!
得出两个结论 1:双路12V中 有一路接近负载 电源风扇开始狂转!2:电源温控坏了!

整个主机 在负载功耗下 不会超过260W  额定350 12V输出280W 完全够!

但在待机情况下 风扇都狂转!
大神们!你们琢磨琢磨 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PC用起来是没问题 !
但那噪音太闹心了!

网友:
把耳朵捂住

网友:
拆开看电源温控调速板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吧,有可能是这个电源不堪重负了

网友:
用静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