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插usb优盘或移动硬盘重启

楼主(2012-04-20):
一台组装机,V星m7276主板,集成显卡,e2160cpu,,1g内存,160g硬盘,插优盘和移动硬盘重启,开机后在进入xp进度条时,重启!

网友:
是7267还是7276哟,其它的USB可以用不?
以前在MSI工厂的时候,7267这板子南桥挂的多了,但7276没听这有这板子

网友:
两种情况:1.USB口有短路。2.主板BIOS有问题。如果这两个都没问题,那就是说桥出问题了。

网友:
你插USB鼠标有没有问题呀,如果没有问题,就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重启的。

他说的问题不明朗

网友:
是啊!这种问题有时候能遇到,但是还没有解决,待解决,看看高手

网友:
该机就是插usb外接开机重启,开机后插usb,能使用,blos设置了重启的顺序,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因为在开机的过程中,是的在usb启动装系统时无法进行,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或者把U盘重新格式化再做个启动

网友:
你好,我已换了4个电源,而且我用的是移动硬盘或优盘连接都不行,只有在开机后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