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啊。。。高手们进来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2012-04-20):
有块华硕M2v主板不跑码,用AM2带灯测试仪假负载测了CPU核心电压1.6V,总线电压为0v,在北桥附近的MOS管测量电压都正常总线电压好像是1.2v,复位,时钟电压0V,有时也有0.2v左右,没有示波器不好断定时钟是否正常,VTT电压0.9V,假负载上的灯全亮有一半有点暗,其他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时钟附近68X电阻也测量过有0.4V的电压,其他PCI,PCIE,内存阻值卡上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希望高手们谢谢帮我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测的,貌似没头绪了,我是才学主板维修,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大家多跟我提一下意见。

网友:
AM2的板子一般是通病NB空焊,上负载CPU电压1.6V是也对的,还有就是有些板子如果不上PCU只用负载的话,是不会出来CPU-RST,的,这用风枪把北桥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没有叫你把锡珠吹化),可能就会开机了,

网友:
放假负载测试都正常啊。你现在上U测试下时钟和复位看有没有。如果有复位不跑码的,这板多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华硕M2v
是amd的还是inter的??inter的
就是pg了。。两个pg。。。。

网友:
不跑吗,肯定没复位吧,,,查供电时钟,复位啊,    你总线供电有了的话,那就要查桥是否收到HT_VLD.只有桥收到这个信号,桥才开始发出复位信号,你这个是单桥的板子吧,,

+3.3v_vbat   rtc_rst  32.768khz  +3.3v_dual 25m  pwrgd_sb   pwrbtn   slp_s5#   mem_vld  slp_s3# pson#  atxpwrok  cpuvdd_en cpu_vld htvdd_en ht_vld
lpc_reset pci_reset cpupwrgd  cpurst

网友A:
775的座子容易虚焊    压座或桥试一试,

网友(点评):
AM2真的不是775,这个你搞错了

网友:
首先应把复位电路修好啊 再按流程修

网友:
上真U测试过,发热很慢,上真U在CPU旁边MOS管测得1.2V的核心电压正常吗?用手摸南北桥都不发热,北桥有一点点温度,南桥没发热,我试一下你说的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的座子容易虚焊    压座或桥试一试,

看错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