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3.3V 5V没有

楼主(2012-04-20):
          HPCQ40-122AX    JB20 LA-4112P    REV 1.0
          3.3v  5v   没有,
           51125 芯片  16脚19V   3脚2V   8脚3.3V     13脚4.5V (资料上是3.3V)   1脚1.02V   6脚 0V
  测量PR312(她是一个空位) 两端  一端19V  一端4.5V (测量她是,会有兹兹的响声、电源接口的指示灯会闪)
13脚通PR312的4.5V脚
           向大师求救!!! 该如何下手(试着刷BIOS没有用)
            谢谢!!!!!

网友:
加焊下电感,是不是有虚焊啊

网友:
检查适配器   这个板子对适配器有个检测电压

网友:
1、6 是3v5v开启功能脚,3脚是IC的工作脚(如果这个叫没电压,可以换IC了),1.98v左右。8、17脚是供EC和南桥待机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看17脚有没有5V 6脚0V不对的,应该是一个高电平,重点查6脚这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