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三星一款17寸的屏自动弹菜单

楼主(2012-04-21):
今天接到一款三星的显示器,看外观都很老了。同行拿过来说要换按键,我接上主机测试了下,状况是自动弹出亮度的菜单栏出来,一直都显示亮度100。这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是按键漏电的问题,于是就把按键全换了。这款显示器采用的是贴片按键,用通用按键更换的话,得改装,特烦,好不容易换上去了,开机测试还是以前一样的症状。前功尽弃,白忙活了,很不甘心,取下按键版时看屏幕也没有自动弹出亮度的菜单栏,由此可以确定不是驱动板造成的问题,于是看了看按键板的线路结构,割掉了亮度调节的线,插上去测量还是一样会弹出菜单出来。     做到这儿,是对人耐心底线的一个考验,于是又把按键拆掉,裸板测试,一如既往的弹出亮度菜单栏,人彻底失去耐心了,直接就给更换了一款一模一样的驱动板,插上裸板测试,好了,再把按键装上去,也没出现以前的症状,至此,此板算修复了。  希望通过这个实例告诉大家,出现这样的现象时,驱动板的故障不能被排除掉,也得更换下试试,我的是同行送过来的网吧机,有好几台才顺便取下其他机上的驱动板测试的,要是单独一台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点评):
你换个驱动板,能说此板修复了吗,只能说此机修复了

网友:
仔细检查驱动板按键接口对应处的对地电容有漏电的,拆除不用即可,不必更换驱动板。

网友:
看见这样的情况  通电亮了就直接拔掉按键板的线就知道是   按键板 还是驱动板了

网友:
经验呀 学习了

网友(点评):
灌水要扣分的啊

网友:
突然想起 楼主补充一下 我绝的你这个不叫修复 虽然找到原因了 但是没有找到故障点 只是换了一块原板而已  不过你这次总结出的经验 下次就知道了 并不是所有的自动调节都是按键的毛病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点评):
要扣分的啊,小心点

网友:
学习了啊  希望多分享点

网友:
驱动板也出这故障 真是想不到啊!

网友:
直接就给更换了一款一模一样的驱动板,插上裸板测试,好了,再把按键装上去,也没出现以前的症状,至此,此板算修复了。    应该说此机算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