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1P 常见故障维修经验总结

楼主(2012-04-21):
昂达主板 N61P,最常见的一种故障就是CPU电压偏低,只有1.05V左右,其他电压正常。
我总结几点经验:1.如果时钟/复位都正常,一般都是BIOS坏了,重刷个BIOS就OK啦。(这种故障,见得最多,解释一下为什么CPU电压偏低,因为CPU要在正常读取到BIOS后电压才会突然升高到1.3V,所以在未正确读取BIOS时CPU电压是偏低的)
     2.CPU电压偏低的第二种可能性,就是CPU供电IC有故障,CPU供电IC为ISL6566,容易坏。
     3.CPU电压偏低的第三种可能性,最后就是北桥芯片,因为是单桥,发热大,这个桥容易出问题。对于这个桥,加焊一般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只能拆了重新植珠做BGA,但是提醒一下这个桥小珠密,也是相当不好做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维修经验总结,如有写得不好/写得不对,请各位指正和补充。

网友:
唉,6100的单桥的发热量真的很大,我这里有很多这种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我也做坏了一个!是有点郁闷呵呵!

网友:
6100的单桥,有哪个师傅做的成功率高的,可以分享一下经验,也让我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