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土炮加上2次混合风

楼主(2012-04-21):
给土炮加上2次混合风使出风口的温度更加均匀,我想应该是每个土炮爱好者所希望的吧,经过几次改造,给你们最终的方案,买微型法兰轴承2个,记住要买那种外圆有一边是大的那种,要不然转着会掉下来,轴用移动DVD的主电机的轴2MM直径。采用2头轴承设计,微风都能使它旋转。上图给大家看,控制图炮温度的一些图我就不上了,请看我其他的帖子。

网友:
占个位先

没看明白楼主是怎么把轴承塞进去的

网友:
看不懂,是怎么装的

网友:
图片不清楚饿i   怎么弄的啊

网友:
用机箱的挡板铁皮开个和轴承外圆一样的孔,把轴承装好用吕焊条焊接在8205风枪上,(选择吕焊台的理由是熔点温度低好焊。)风叶是冰柜的内保温吕板,风叶的一头也是装轴承。

网友A:
我想我明白啥意思了,楼主是用轴承上加装个旋转扇叶,以此来把本来就是柔和的风变得更加柔和而且是旋转的,好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明白啥意思了,楼主是用轴承上加装个旋转扇叶,以此来把本来就是柔和的风变得更加柔和而且是旋转的, ...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给土炮改装,,,没看懂

网友:
看的没头没尾,但看这几张图,好像这家伙不是吃素的!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只是2次混合风,想看其他的看我别的帖子

网友:
不知道轴承能用多久,这么高的温度,估计没做几次BGA就挂了

用了几次还好的,直接上400度也试过好用,平时焊接200多度,等坏了再说

网友:
值得学习。效果怎么样?

网友:
土炮太原始了 现在流行用激光

网友:
这轴承用不了多久,,

网友:
也是担心温度问题。

网友:
其实没必要这么复杂,出风口套一个小风嘴再套焊接的风嘴,热风经过压缩再护散后出来的温度那是相当均匀了。

网友(点评):
没试过,我现在的很好用了。

网友:
搞得像涡喷涡轮段的样子
感觉是用定子比用转子
效果会更好

网友B(2012-06-01):
实用效果如何?有测试后的照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用效果如何?有测试后的照片没?

事实证明了不错,我一直用到现在还好好的,温度相当的均匀,焊接很轻松,调好曲线走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