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掉电

楼主(2012-04-21):
有的时候进系统掉有的时候不掉,最后加焊CPU座好了,南北桥都焊过

什么意思,是AMD的CPU是吧

网友:
我的f3t还没修好呢,amd,难办啊,自动上电0.8a

网友:
怎么想到加焊CPU座的呢?

网友:
AMD的不行就换北桥啊

网友:
华硕笔记本掉电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下,不没有修过I3的机器呢

网友:
CPU做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加焊接CPU座子会好。这个倒是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