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L6266A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2-04-21):
我是新手,请详细点,多谢了,有可能最好说明这些条件是在触前还是待机时的条件。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触发前哪个几引脚的电压应该有哪几个应该是多少
window

网友:
这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肯定要触发后。一般查其VCC,3V3,VDD还有芯片的开启信号VR_ON电压正常后还要后还要一个高电平PGOOD告知EC所有供电都正常发出,CK_EN#时钟开启信号
同意楼主:
5.0
罗梦军
同意楼主:

网友:
街头路灯
同意楼主:

网友:
APU不给力
同意楼主:

网友:
查第20脚的主供电VIN,再查22脚的辅助供电VDD,还有23、24脚的开启信号ISEN1/2,第47脚的时钟开启信号CLK-EN#,还有一个第1脚的电源好信号PGOOD.都是高电平。

网友:
20VIN是开机后才有的还是待机就有的啊
罗梦军
这脚一般会接在公共端,与公共端之间会有一个十欧的电阻,还会有电容滤波,只要公共端有电压,就会供电到这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