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t60故障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1):
电池可以用,适配器用就掉电,直接掉,没跳变,没有秀出来

网友:
是否电源有问题,排除了吗,如果排除了, 可能就是电路方面的问题,公共端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可能是断路

网友:
找图纸看点位图,看看是那断线了

网友:
待机的状况下能充电吗

网友:
我找找图纸,再看看,修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