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图像

楼主(2012-04-21):
长城M1720方屏显示器,供电正常,不接VGA线显示“无信号”,电源灯闪烁,接上VGA线,电源灯常亮,应该正常。只是没有图像。换过驱动板上的TSUM1PFR-LF,故障依旧,难道是程序错误?希望修过这个的同学赐教,哪位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不妨传一个,再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你分辨率调大了,你可以在别的 显示器上把分辨率调低些,再换到长城显示器上。我遇见过这情况。等结果,,,,,

网友:
你的显示器带不带电视功能  信号要切换到cga视屏上

网友:
查 VGA接口各引脚电压正常不。修线路。

网友:
分辨率是1024*768,应该没错,我特意换的分辨率,就是调到800*600也没有图像,灯管亮度正常,就是黑屏,郁闷...

网友A:
你是说街上vga就黑屏 不接vga就是正常的也能看待待机画面是么 我遇见过这样的 不知道和你说的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街上vga就黑屏 不接vga就是正常的也能看待待机画面是么 我遇见过这样的 不知道和你说的一样不

是这样,不接VGA显示无信号提示框,然后待机,我感觉就是程序的事,但是我没有这个程序,也没法试。

网友:
那只是没显示嘛  查看 A/D板子 1.8V供电

网友:
换条VGA线试下,我上次遇到就是这种情况,重新插拔下屏线,亮了但是缺色,换了条VGA线就搞定了

网友:
刷一下就好了,传一个。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