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NB30鼠标不受控的怪问题

楼主(2012-04-21):
一台三星NB30的上网本,进系统后,鼠标定位在屏幕右上角不动,估计是害羞出来见人,用USB鼠标移了来一点点又回去了,在PE里也是一样的,所有外设全拆了,触模板接口的二根线阻值正常,电压也正常。现在是BIOS也刷了,EC也换了,南桥也换了,没招了,望在论坛集思广义,也找到招,请坛友们支支招吧,感谢了。。。

网友:
回答得好的,奖分哦

网友:
不上触摸板看看是啥情况啊

网友(点评):
这步肯定做过了,裸板都一样

网友:
触摸板本身的问题或者开机芯片有问题  先拔掉触摸板的线试试

网友A:
驱动,换个系统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换个系统试一试。

不上硬盘,PE下都一样的。。

网友:
把触摸板拔了 应该是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