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适配器能触发,电池不能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21):
海尔C600适配器能触发,电池不能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

今天接一天海尔C600的机子,前台说用适配器能开机,电池不行
叫前台调了一个C600的电池装上,不能触发,在插上可调电源,能触发了,进系统发现电池有电量,于是直接拔掉电源,发现用电池能供电,就是不能触发,说明主板电池放电这一块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用电池待机这一块,于是拆机。
最开始量了下开关电压,发现有,能也正常跳变

在量EC  IT8512E的+3.3VA电压,无电压,但是按下开关的瞬间有3.3V的电压,这时我就长按开关键,发现触发上电了。。

但是应该不正常,相当于强制关机变成开机,客户也不会接受,甚至会怀疑有没有修。
于是接着查原因。
当开关按下的瞬间会出+3.3VA,待机时又没有,应该往这查起
于是从开关入手

但按下开关的时候,PWRON进行一次低高低跳变,PQ6做了一次开关动作,为高时PQ6导通,PQ4 G级被拉低,将5V_LDO通过PQ4    输出的为高电平。

AUX_ON是给PU3 (+1.8VS/+5VA (OZ815))作为+5VA的开启信号,也就是此时主板无+5VA的待机电压,而用适配器时有5VA的电压,
所以问题应该出在这了(但不是绝对,有些电池待机跟适配器不一样)
我就试着先修出5V看看能不能正常触发
图纸里PR541是不存在的,我就想直接对过去试下,找下PR514,居然是有的(图纸不是完全一样,基地找的对修图纸)
那就奇怪了,因为我量了PU3的线性5V-LDO是有出的,那么正常来说AUX_ON会处于高电平状态,仔细测量发现,PU3的5角+5V_LDO与电阻PR514断线,本来就想对过去的,果断飞线,接上电池,有5V了   触发一下,OK了。
机子是修好了,但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长按开关键又能触发,如果这里的LDO断线,那么就算是适配器接入,也应该没有5VA才对。。由于好奇就在看了下图纸。找到原因了。

我们看下第3张图片,除了PWRON,另个2个PWR_KEEP和VADAP这2个只要满足条件,也就是任意一个信号处于高电平状态,那么他将把PQ6打开,使PQ4 G级分压   从而将+5V_LDO通过PQ4输出AUX_ON的高电平信号,插上适配器后我量了这2个电压,其中VADAP有9V左右的电压,PWR_KEEP无电压,这个触发才有,由EC发出的.
用电池待机时候均无电压,同样PWR_KEEP也是触发才有的.

通过图纸马上就知道VADAP是由于适配器接入后  直接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即使刚才的PR514断线了,同样会得到AUX_ON的信号.而用电池就不行了.

接着是长按开关能触发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长按开关后,PWRON就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导通PQ6,拉低PQ4  G级,使PQ4导通,当得到一段时间后的AUX_ON后时,就输出+5VA(有5VA就有了3VA,3VA是由5VA通过管子转换的,这板子没有+3VA电感)
所以EC会得到供电,EC供电正常后就输出PWR_KEEP,PU3就能继续得到AUX_ON信号,继续开启5VA。一直循环。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A:
我对楼主的帖子有些疑问,OZ815的第六脚是+1.8VS电压的开启信号,和+5VA有什么关系?楼主说+3VA是+5VA转过去的,那没有+5VA,就没有+3VA,没有+3VA的话EC就不会工作,自然就不会触发。楼主直接把5脚LDO和1脚+5VA_aux_on连接自然是解决了问题,不过我认为问题在其他地方。

网友:
5角LDO。6角不是LDO吧。。明显是写错了,如果问题不在这,如何解释PR514与LDO断线?就算没有PR514,这个板子也是能触发,能开机,而且待机时没有+5VA,电池更省电。又或许这个板子他就是有这2种待机状态设计的呢,又不一定,我只是在这2种状态中选一个,没有刻意说这个板子问题一定在于PR5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的帖子有些疑问,OZ815的第六脚是+1.8VS电压的开启信号,和+5VA有什么关系?楼主说+3VA是+5VA转过去 ...

是5角LDO。。看错。。我也没说6角1.8V_ON嘛。“+3VA是+5VA转过去的,那没有+5VA,就没有+3VA,没有+3VA的话EC就不会工作,自然就不会触发”是啊。。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的帖子有些疑问,OZ815的第六脚是+1.8VS电压的开启信号,和+5VA有什么关系?楼主说+3VA是+5VA转过去 ...

是5角LDO, 看错。。我也没说6角1.8V_ON嘛。。“+3VA是+5VA转过去的,那没有+5VA,就没有+3VA,没有+3VA的话EC就不会工作,自然就不会触发。”是啊。。哪里错了?

网友:
是我的话  我会直接查找+3va从哪里转换来的   呵呵呵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上拉电压出问了:有时信号就是不稳定。就像IBMTK T410机器如果开关键上拉3V有问题的问机器也能开机壮态但是机器刚亮立马关机。但有有机器开关键无上拉电压也是可以的。广达就有一部分机直接从EC输出的也有。这个跟厂家设计有关啊

网友:
c600好像单用电池 需要按开关3秒才能开机  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
昨天遇到了一台一样的  神州的   也是按住3秒开机 就没管他了

网友:
海尔T6的有一款就是要长按几秒才会开机的   这款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在维修中修好了又找到故障原委并分析透彻,这样技术才能快速提升,楼主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还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
楼主真是个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