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G41上电保护!

楼主(2012-04-21):
主板型号:双敏UG41MX
故障现象上电瞬间保护,无法再加电。
故障原因:据客户说,是自己清完灰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维修过程
上电保护,分两种情况,一是电源保护,二是主板保护。
可能CMOS跳线帽跳反,可能主板有短路的地方,还可能是几大供电没有正常产生。
按着这样的思路。开始动手。

跳线帽--------1 2  正确

橙色线75--------正常

其它色线300多---------都正常。

12V小口电源500左右-----------正常。

供电大致测试没有短路的地方。
无意中发现。当我取下跳线时,触发不上电,按上跳线时上电了,并且不掉,没上CPU.

此时测各供电。

内存供电1.8--------------正常。

总线供电1.2--------------正常。
CPU供电1.2------------正常。

思路一转。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看看它的IO

手头没有一样的,换了个W83627DHG

故障依旧。
看样子不是IO的事。

最近新买了一套打值卡,今天排上他的用场吧。

内存阻值卡上的系统总线,有两个测试点。一个阻值300多,一个是0.不正常。

换南桥。

经过一个小时的艰苦奋斗。
上机通电

哈哈,跑码了。

屏也亮了。

至此,次板修复。

用了一上午的时间编辑此帖,虽然有许多地方走了弯路(没写),思路可能也不太明确。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第一次发维修帖。

最近比较郁闷的事,进不了原创版块。(威望<1.下载分<200)。是不是很郁闷。呵呵。

网友:
大哥 客户清理灰变成上电保护,有可能把灰清理到桥里面了,你也不冲下桥直接换桥。。真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