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在晚上的时候就连不上网络了,把我电脑拿到别人家去也不行,错误代码是678

楼主(2012-04-21):
我电脑从做了系统,也不行啊,装网线的把他的电脑拿到我家里来就可以,我的还不行,一般都到了晚上自己就断了?
错误代码

网友:
678线路不通?查下网线接口!试下,?呵呵怪!

网友:
自己搞不好打10000保修

网友:
电信锁IP了~1今天刚遇到,死活不让连接,

网友:
没有外网 查查吧

网友:
升级一下网卡驱动试试,或者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密码和账号不符也会如此的。是路由器的话,估计是电源适配器性能不佳吧,换一个质量好一点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