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坏了是什么症状?

楼主(2012-04-21):
硬盘故障分为物理故障和软故障两类,其诊断的依据主要是根据系统上电后的现象及屏幕上出现的提示信息来判断。当硬盘出现故障后,应仔细分析故障现象,判断是属软故障还是物理器件损坏。千万不要盲目拆盖、拔插控制卡或轻易将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有时还会由于维护操作不当,不仅没有把故障修复好,反而引起新的故障。

  1、硬盘的物理故障 硬盘常见的物理故障现象有如下几种:

  ①硬盘电路故障 主轴电机失速,引起啸叫,伴随有硬盘批示灯不断闪烁,自检时显示出错信息: “1701” 或者 “Hard Disk Error”这说明硬盘控制电路部分有故障。硬盘电路故障在硬盘故障统计中占的比例不大,一般都是暴露在自检过程中,且故障现象较为单一。读和写控制电路的故障会同时发生,几乎没有只能读(不能写)或只能写(不能读)的现象。

  ②硬盘腔体故障 机器加电后,硬盘腔体异常响声,自检过程中有明显的“哒哒哒”的长时间磁头“撞车”声,说明硬盘腔体内有机械故障。这大多是磁头步进钢带松动或断裂,故障起因于盘体受到严重撞击或振动。

  ③硬盘适配器或接插件故障 系统加电自检到硬盘子系统时,自检不能通过,且硬盘批示灯不亮同时屏幕显示如下一些信息: “1701,Hard Disk Error” 或者 “HDD Controller Error” 该故障现象如果不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损坏就是硬盘子系统的硬件故障。例如,硬盘适配卡、硬盘驱动器损坏,或者硬盘适配卡与主板Ⅰ/O插槽和与硬盘驱动器之间连接的接插件和电缆损坏或接触不良。

  ④硬盘0柱面损坏 硬盘经较长时间自检后,在引导时显示: “Disk Boot Failure TRACK 0 BAD” 如果在此后立即死机至使引导失败,可能是磁盘0柱面损坏。其结果是导致硬盘主引导扇区,或者DOS引导扇区被破坏以致硬盘不能使用。该故障虽然属于物理故障的范畴,但是可用软件的方法来进行修复。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

  2、硬盘的软故障 软故障的含义是指硬盘上一些重要的和有着特殊意义的数据丢失、损坏或被修改而旨起的自举引导失败或读写故障。这是硬盘软故障的主要内容,因其绝大多数发生于磁盘的系统信息区内,县城盘中的大量文件或数据并没有丢失,故排除这类软故障显得尤为重要。引起硬盘不能自举的原因大多是由于系统区信息损坏、CMOS参数丢失或病毒入侵造成的。一般说来,用户都可以根据屏幕上出现的提示信息来判断引起故障的原因。

  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可分为:CMOS数据参数丢失、硬盘主引导区损坏、硬盘DOS引导区出错(含DOS三个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三种。

  下面分别叙述这三类故障的现象、原因及处理方法:

  ①若开机后屏幕上该出错住处一肌是由于系统板上用以维持CMOS信息的电池损坏,使得CMOS内容丢失造成的。对于这种故障,只需更换好电池后,重新设置CMOS参数(特别是硬盘类型参数及三个基本逻辑格式化参数),即可从硬盘正常启动了。

  ②在系统启动时,屏幕上出现如下一些提示信息: “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 Invalid partition table”出现提示信息"DeviceError”这些提示信息,一般是硬盘主引导区记录出错。引起这类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没有指定主引导分区为活动分区(无自举标志)、几个分区均无可自举标志或有多个自举标志、主引导记录结束标志(55AA)丢失、主引导记录因用户意外操作或病毒入侵被破坏。

  ③在系统启动时,屏幕上出现如下提示信息: “Error load operation system Missing operation system 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 Disk book failure” 这类错误信息一般是由于DOS引导扇区的错误引起的。在系统的启动过程中,当硬盘的主引导分区检查正确后,根据可自举分区中指出的分区起始地址读DOS系统引导扇区,若读操作失败,则给出“Error load operation system”的出错信息;若能正确读出DOS引导扇区,则系统将检查引导扇区的最后两个字节是否为有效标志“55AA”,若不是,则给出“Missing operation system”的出错信息;如果DOS引导扇区中隐含文件名信息被破坏,或者说引导程序从磁盘根目录的开始扇区读取的前两个文件名不是当前DOS版本的两个系统隐含文件,则给出“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的出错信息;如果DOS引导扇区记录格式或系统文件因某种原因被破坏,被引导程序读内存时发生读操作错误,则给出“Disk book failure”的出错信息。对于这类故障的排除,可使用DOS命令“SYS C:”,或者PCTools、Norton等工具软件进行修复。

网友:
沙发~~我碰到的硬盘有问题时的表现:
1.自检缓慢,不接硬盘自检过程5-6秒钟,接硬盘可达1-2分钟
2.各种或大多数测试硬盘的软件均不能检测到硬盘,bios里认不到就更不用说了
3.硬盘等一直狂闪,机子卡,进系统前蓝屏,提示unmountable volume....。不能进PE,提示丢失文件等错误
以上有坏道的,也有硬盘电路故障的。求更全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