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常见的物理故障现象

楼主(2012-04-21):
①硬盘电路故障 主轴电机失速,引起啸叫,伴随有硬盘批示灯不断闪烁,自检时显示出错信息:“1701” 或者 “Hard Disk Error”这说明硬盘控制电路部分有故障。硬盘电路故障在硬盘故障统计中占的比例不大,一般都是暴露在自检过程中,且故障现象较为单一。读和写控制电路的故障会同时发生,几乎没有只能读(不能写)或只能写(不能读)的现象。
   ②硬盘腔体故障 机器加电后,硬盘腔体异常响声,自检过程中有明显的“哒哒哒”的长时间磁头“撞车”声,说明硬盘腔体内有机械故障。这大多是磁头步进钢带松动或断裂,故障起因于盘体受到严重撞击或振动。
  ③硬盘适配器或接插件故障 系统加电自检到硬盘子系统时,自检不能通过,且硬盘批示灯不亮同时屏幕显示如下一些信息:“1701,Hard Disk Error” 或者 “HDD Controller Error” 该故障现象如果不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损坏就是硬盘子系统的硬件故障。例如,硬盘适配卡、硬盘驱动器损坏,或者硬盘适配卡与主板Ⅰ/O插槽和与硬盘驱动器之间连接的接插件和电缆损坏或接触不良。
  ④硬盘0柱面损坏 硬盘经较长时间自检后,在引导时显示: “Disk Boot Failure TRACK 0 BAD” 如果在此后立即死机至使引导失败,可能是磁盘0柱面损坏。其结果是导致硬盘主引导扇区,或者DOS引导扇区被破坏以致硬盘不能使用。该故障虽然属于物理故障的范畴,但是可用软件的方法来进行修复。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成都电脑维修培训

网友:
昨天给客户换了个硬盘,之前问题是老死机,扫描了下1000多个坏道,不知道好不好修复,笔记本160g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D 的我可以完全搞定~!

怎么搞定 透露一下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 透露一下哈哈哈

用mhdd修复两次,要选择不同的修复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hdd修复两次,要选择不同的修复选项~!

有具体选项步骤吗,偶自己的WD160G的有200多个坏道了,MHDD扫了两遍也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mhdd修复两次,要选择不同的修复选项~!

  MEI       shuo yiy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I       shuo yiyang

你不花钱还想要很详细的资料,直接百度一下就好了哇~!你不会这么懒吧`!论坛是讨论研究,复制人家的文章来算什么啊啊?

网友:
坏道太多又不在一起的话,MHDD无能为力的,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