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749开机电路部分原理分析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截止楼层:100

楼主(2012-04-21):
该主板第一个要出现的电压是+RTC_VCC 在没有适配器或者电池的时候这个供电由纽扣电池concell供电,+RTC_VCC这时主要给pch芯片供电,通过电阻r46 r36分别产生PCH_RTCRST#及PCH_sRTCRST#, 也通过电阻r64 r51 产生SM_INTRUDER# PCH_INTVRMEN给pch供电 使pch 时钟起振,这边INTRUDER#这个信号为机箱入侵检测常见于服务器机箱,INTVRMEN信号是内部电压矫正开启主要是1.05v,在桌面平台必须上拉rtcvcc 而有些移动平台用dcpsus 阵列的可以是低电平。插入适配器后将产生b+,先产生ADPIN 过电杆pl1后为vin ,vin通过pu17a形成acin ,如果acin不正确后面直接导致后续pch缺少ACPRESENT / GPIO31电压, 数字音频电路 失效,ec收不到EC_ACIN, 后续电路不工作。接下来是产生b+电路 ,在pu4第5脚收到正确acdet后,这个脚的电流监控放大器在电压升高到0.6v就开始检测,到2.4v时就监测适配器输入有效。这时就拉低13脚ACGOOD#,,否则acin为低电平。同时4脚ACDRV拉低通过pq4,pq5产生b+这里pvcc连接在pq4 pq5之间,确保24751芯片内部驱动逻辑一直开启,4脚主要配合7脚的acop,(输入功率设置)当这个脚电压超过2v将直接拉高4脚关掉acdrv这样设计显然是保护充电电路安全。第8脚为过压保护这个电压不能超过3.1v,第十脚为3.3vref参考电压11脚充电电压设置参考,12脚充电电压设置输入,6脚适配器电流设置端,15脚适配器电流放大输出ADP_I给ec。当产生b+后接下来就是重点开机重点的isl6237,如图6脚vin进来后,7脚ldo不会马上出来这和一般的主板有些差别这里有一个ldo开启脚位是第4脚,是有vs开启pq10 拉低pq24 2脚 b+通过齐纳二极管pd10产生5v左右电压经过电阻pr66 pr67分压形成3.3v电压开启4脚EN_LDO,在7脚形成ldo线性矫正电压注意个个电压不管是5v还是3.3v其最大带负载能力为100ma,而其是5v还是3.3v主要是由8脚ldo参考输入决定,8脚接地为5v,8脚连V5FILT就是固定3.3v。1脚为2v参考电压,5脚这里不用是3.3v参考电压,(而先前的vs是来源于pd2)vl产生后同时供给29脚这个29脚是低干扰控制模式,该脚接地是自动模式,接vl为固定频率pwm模式,如果连接1脚的ref或者是浮空的话这个就是传说中的ooa模式。vl还进入32脚该该脚位是通道2的输出电压控制连接电压为3.3v如果连接第5脚的vref3 那就输出1.05v,主要都是编程控制通道二输出电压从0.5v到2.5v,
如果MAINPWON为高电平的话就会开启isl6237 14脚27脚,这两个脚其实开启可以有先后顺序,关键看是14脚和27脚哪个脚连接1脚。 17-24脚为自举电压脚位,这个第8脚是转换ldo电压,电路设计的时候可以两种连接法考虑因为这里8脚是接地的所以连在+5VALWP,也可以设计连在+3VALWP,前提是8脚连接vl,12.31脚为过流设置端电压,10脚30脚位为即时矫正和放电功能,+5VALWP+3VALWP产生后,同时产生将会产生ec所需要待机工作电压, ecKB926QFD3收到供电后会122,123脚晶振起振,并且产生37脚ec复位,+3valw通过r307给复位一个上拉 并在ec102脚开启ec_on,这个电压在不装电池只有适配器供电时也是很重要的它决定适配器接管rtcvcc原理如下图纸 ec_on开启q6拉低51ON#,51on#l拉低pq1,vin经过pq1给pu3 1脚供电3脚产生RTCVREF,这个rtcvrff很重要先前讲过的没有这个基准电压一给ACGOOD#一个上拉电压,二通过pd9 给+RTCVCC供电。与此同时pch先要从m1这个脚位发出SUS_PWR_ACK这个中断停止确认信号给ec的76脚,ec经过大概40ms后接着发出EC_RSMRST#给pch c16脚位,在pch待机条件成熟后比如,供电,时钟,复位。就可以加电开机,在未曾按开机按键前的电压主要有上述几个,还有网卡待机电压顺便说一说,这路电压首先ec待机工作正常后98脚低电平开启网卡供电 en_wol#低电平,q4截至,b+bias通过电阻r236 形成EN_WOL开启q3+3valw通过q3 l10形成lan_io,而B+_BIAS来源于这个电路 pq15导通拉低pq12 g级b+通过pq12形成b+bias,这个电压也是极为重要的为后续电压的开启电压。ec32脚在收到开机信号后,117发出PBTN_OUT#给pch p5脚位,pch条件成熟后就发出slp_s5# slp_s3#给ec,ec在发出后续指令开启后续电压这里不做详述。人岁数大了打字不方便比修本吃力多了。

Dell studio 1749.pdf

网友:
还有接下来的呢

网友:
经典啊  不过没结局 没图纸

网友:
楼主有这张图????????

网友:
楼主请继续。。。顺便上个图

网友:
怎么不把图纸一起发呢???

网友:
时序分析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3-05-08):
今天才看到。不过对以下2个信号有怀疑

acpresent导致数字音频电路失效

SUS_PWR_ACK这个中断停止确认信号给ec的76脚

前者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为何跟数字音频有关
后者是深度睡眠的一个握手信号,看手册好像是当PCH不需要ME唤醒电源什么的。。。具体解释不太清楚。

网友:
lz可真仔细,acpresent 和数字音频是没关系的我是笔误。acin和spdifput1有关系的,后面的sus_pwr_ack和ec是个逻辑关系,没有m1脚位中断停止确认ec是不会发出ec_rsmrst#这也解释了了确失rtcvcc电压是不能开机的,单事无绝对我就碰到过没有rtcvcc电压尽然也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