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显花屏与内存电压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2-04-21):
今天,接了同行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 的板子,刚刚好过保。同行说:插集显会花屏,独显也是一样。我第一反应是桥问题。拿板,装CPU(E5800),内存(DDR3),上电开机,跑码很顺,从00跳到了FF,显示器会亮,就是在过LOGO的时候那个屏会感觉有一竖一竖的花屏,当时忘记拍照了。于是,测一下电压,时钟,什么的。基本上正常,就是内存电压这一块有问题,内存供电MOS管只有1.1V左右,正常的应该是1.5V的,于是,更换MOS管,上电还是1.1V,看到了内存管理IC,APW7120,想代换却没有同型号的,看到基地上说可以用RT9214代换,于是换了一个,可以用,电压上去了,1.5V出来了,现实很OK。测了一会都没有事了,就叫同行拿回去了。
显示花屏跟内存电压低也有关系的?

网友:
电压不正常肯定有地方出问题啊

网友:
集显用的就是内存当现存的吧,内存不正常可能会出现花屏

网友:
那肯定的啊,集显占用了内存,肯定会花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