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电源板滴答滴答的响

楼主(2012-04-21):
原来客户拿来不通电 发现4406坏了 换了一个 就好了 用了没几天又回来了 这次4406又烧了 换上一个 只点了一下 就点不亮了 现在电源灯不亮 电源那块有滴答滴答的响声一通电的时候   310都有呢 光耦431都换了 50V电容也换了 pwm是7575ps也换了 还是不行 还是有声音 不通电 求解  给个思路

网友:
检测一下开关管。

网友:
象HKC  HY这一类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用4406的,只要坏,就改高压条。换了4406也没用,时间不长还要回头,要是换4406,就要带这一组线圈也换了才可以。

网友:
谢谢啊 我把4606 和高压包都换了

网友:
嘎嘎 你的板是不是494  黄颜色的 那种   电源部分还有问题噢    电源部分全部补焊

网友:
可以把电源与高压连接的那根导线断掉,排除高压板问题!分析:310电压存在说明前面电路没问题!可以先检查下开关管,顺着电路往下走。在不行就检查保护电路,直到电压输出!最后接上高压板检查,若是高压问题直接该高压~~~

网友:
这可能是电源间歇起振,测测初级这边的贴片元件,估计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