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lenovo775主板一例

楼主(2012-04-21):
前两天同事在单位拿回一台联想电脑,为加电不开机,CPU风扇不转,检查了许久,又更换了电源,故障依旧,没法,就扔公司了, 正巧小弟中午回公司发现了,就开始检查:首先将COMS电池放电无效,(取下CMOS电池发现底座铁片断掉了,但是也不会影响正常开机呀。)于是拔下CPU 4PIN插头按开机键,CPU风扇能转动开机,判断问题是CPU主供电电路短路造成,然后拆机,裸板开始打4PIN插头对地阻值,3#、4#脚都为0.几欧不正常,接着测量MOS管,第一组正常,当测到第二组时,现上管G极和S极只有0.几欧,下管中有一组也是0.几欧,不正常,(按思路上管S极接下管D极其它两组正常。) 再看后级的线路无问题, 断定为此组MOS管损坏击穿导致短路,  由于小弟所在公司手上没设备、没管子,于是拿给同行老师傅维修,  等了一天说板修好了,就拿回来装机测试,(目测板确实是更换了此组MOS管再补了个CMOS电池底座铁片),开机点亮正常运行了一天没问题,也算修复了。。          小弟今天也是才升的权限,之前一直没权限发贴,心中有些激动。 感谢饼哥和基地给我一个平台,在这里发言,顺便感谢那位同行老师傅 , 技术也很好,对人也很好。(让我也意识到维修思路的重要性)       第一次发贴也忘了版号,特发一张跟这板块相同的图片。。

网友(点评):
联想主板不装CMOS电池无法触发的

网友:
动手实践最重要,有时候也不单单CPU供电有问题,可能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所以说这主板也不是你修好的

同行的板子,修好了,也不给你说真是哪里的故障的

网友:
学习学习,自己动手。

龙爱英 -5 严禁灌水

网友:
努力学习中,理论和实践想结合

网友:
努力学习中,理论和实践想结合

龙爱英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让别人维修一例

网友:
自己有动手的机会就是好啊

网友:
这可不是你自己修的啊!!!呵呵,这是被人的哦。

网友:
自己可以动手最好,加上有板子实践,最好不过了,在学校学的都不让摸板子。(*^__^*) 嘻嘻……

网友:
很好的维修技巧

网友:
这个还是好换的,用大功率烙铁就行。管子在废板子上拆。只有自己动手水平才会提高。

网友:
自己都已经判断好了,就尝试一下嘛,搞不好再扔给大师搞~这样进步比较快点~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由于没工具和MOS管,

网友:
总的来说细心挺重要的

网友:
管子坏了

网友:
俺正在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