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电池开机正常,一插上电源就立即掉电

楼主(2012-04-21):
今天接到一台 HP G42的机器,INTEL 芯片组,I3 CPU,独立显卡,主板和HP CQ42 的一样,电池能正常开机,一插上电源就立即掉电,量保护隔离电路这一块都正常,换了充放电芯片PU6和电源管理芯片PU4和MOS管PQ55,现象依旧,没有思路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保护隔离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还是排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肯定是隔离问题

网友:
单独用电源偶尔能开机,亮机后3秒钟左右掉电了,再按开机建就不触发了。

网友:
充电电路那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