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大家MP1010BEF的开关是高电位开还是低电位开?

楼主(2012-04-21):
手上有台华硕Z99的机子,无背光。采用MP1010BEF的高压条,主电压12V正常。现测5脚EN电压是0.2V左右,尚不清楚该IC是高电压开启还是低电压开启?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2-4-22 16:35):
很意外,拆开主板清理了一些灰尘,再拼起来测试时发现它自己亮起来了~。现在在机器正常的情况下测EN控制线的电压还是低压的。。。

网友:
EN应该是高电位开启

网友:
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就是用一个三极管拉低EN了。。。。EN在信号源和地串接电阻中间。。。基本上是高电平了。。

网友:
很明显的高电平开启啊

网友:
5脚EN    高电平  开启    IBMR60  是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