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96纯平显示器出现网纹干扰(已修复)

楼主(2012-04-21):
飞利蒲107S96纯平显示器出现网纹干扰,有谁碰到过如图:
已修复,见23楼。

网友:
像干扰   滤波电容换换

网友A:
200v视放电路电容坏了,换之!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还靠谱!

网友:
学习了 滤波电容

网友: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在论坛上看到一贴子是说集成块的 13脚的 C810 16V47UF电容坏了,换了就OK了,我找到 C810这个电容换了也一样故障依就.

网友:
200v视放电路电容坏了  这个电容是在那个地方的呀???   修好了要发上来分享哦

网友B:
我也想知道200v视放电路电容在那儿

网友:
学习学习。。。。。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找耐压250V的基本上是了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就ok了。

网友:
更换80V视放滤波电容C805、C811/47U/100V试试(在在尾板上)。

网友:
电容问题更换即可

网友:
把释放块加焊试试

网友:
看着像摩尔纹。看电容有没有缩皮,冒顶的。要不就加并电容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200v视放电路电容在那儿

不会吧,最大的那个啊

网友(点评):
所谓200V电容指的是10UF/200V的电解电容,在显示器中只有这么一个。视放供电一般有由行输出和电源两种方式。

网友:
看换条VGA线试试吧,再换电容!

网友:
查一下管子尾板上的那几个电容,最好拆下来测量!!

网友:
这种情况换了之后,还会有轻微的水波纹的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v视放电路电容坏了,换之!

视放电容坏,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