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2-04-21):
今天一朋友拿了一台宏基4736G的本子,一上电,不跑电流,有待机,拆机,一看是那种NEC的大电容,直接先换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因为这类电容引起的故障很多,所以没考虑其他问题,结果换了6个电容上去,上电,就OK了!

坏的确实多,我上次遇到的是掉电
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A:
经验很重要,可以快速结决一些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好充足啊,我是初学者,但你的维修过程太过于简单,那个大电容在哪里啊,连个图片都没有,还忘能在详细一点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哪个地方的电容

网友C:
是跟东芝M200系列一样的那个NEC大电容吗

网友:
好像是OE907 电容吧

网友:
CPU座子下面的那个滤波大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哪个地方的电容

CPU座子下面那个大电容~

网友:
哪个 是 1200UF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跟东芝M200系列一样的那个NEC大电容吗

嗯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很重要,可以快速结决一些问题

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座子下面那个大电容~

是不跑码还是直接不触发

网友:
最主要的是和楼上同志《 是不跑码还是直接不触发》一样。让人不解 还是用电池不行等

网友:
但是这些电容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而是这个电容通病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技术需要慢慢练,经验需要慢慢积累,共同努力

网友:
NEC大电容还敢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经验宝贵 谢谢分享

e  n

网友:
有时候M200  L200系列的机子  都是在CPU座子旁边加个电容就OK了  通病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