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雷击的AOC 1921显示器,

楼主(2012-04-21):
今天接同行转过来的一台AOC 19宽显示器,雷击的,通电无反应,主供电芯片采用的是EA1530A ,保险未断,有300V直流,

测量电源板输出部分,5V约为1V,15V无电压,基于以上来看,非常像雷击导致EA1530A损坏,手里有备件,换上,上电,还是一样,

晕,修过不少这种情况呀,测量周过器件,没有问题呀,一度想放弃,由于手里有一模一样的板子,直接换上也可以,

可还是心有不甘,应该把这板修好,测量开关电源的初级这边,一切正常呀,接着量开关电源的次极侧,上电后,既然5V能有

1V左右的电压,15V这边应该也得有一点电压才对呀,断电后再测量,原来 是15V的整流对管损坏了,短路了,电源保护了,

换上后,恢复正常,再把原板上的EA1530A换上去,原来板上的芯片也没坏,

总结,经验是有用的,但这次,经验让我走了点弯路,原来雷击的,都是EA1530坏,这次却是,击到了次极的整流管,

保险没有坏,开关管没有坏,电源初极的元件都没有坏,

看来,雷击的情况,哪里都有可能坏的~~~  特此发贴,让朋友们少走弯路哦,

网友(点评):
这个不像是打雷坏的,就是正常使用中坏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主义不可取呀

网友:
电源有输出不稳定,我第一个测整流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击穿保护很正常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马上就要进入雨季了,被雷击的机器会多一些!!!!

网友:
呵呵 我一般都是先检查次级二极管的!

网友:
雷击的话,一般都会击穿整流电路和保险。
楼主这个不像雷击的。

网友:
什么叫巧合,,这次就让你碰到了,这个不是雷击的,属于自然损坏

网友:
  应该是雷击的,我最近修了3台这样的机器了,保险,300V都没问题,也有电压输出,就是偏低,不过我比较懒,直接换板子,顶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是不是雷击无所谓,接这台显示器前一晚确实电闪雷鸣的,

我修这么多年液晶,暂未发现整流对管自然损坏的

网友:
    查次级二极管 是否短路

网友:
看到楼主修好了,,,真开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