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联想L-I946F 自动加电

楼主(2012-04-21):
使用正常,只是一插电就会自动上电,(点PWR开关可以关机),BIOS里又没有相关可设置的项,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自动上电

网友:
很多板子是正常现像.放电清CMOS看看好了不.

网友:
联想机这种情况很正常,只要上一次是通过短接开机针关机而不是拔电源就不会,如果还是,那考虑换IO

网友:
先清空bios试试吧,

网友:
这板子正常情况也是自动上电的,只要能关机是正常的,断电下次还是自动从起的。

网友:
开机启动这个没关系的,只要正常关机、
全部功能正常使用!可以试试在CMOS里修改下看看!

网友:
我手头上有这个主板,放电之后就进不了系统了,本来是到滚动条之后过去就白屏死机了,现在没到滚动条就白屏死机了,硬盘跟系统绝对没问题(换过N个硬盘,N个系统了),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的,麻烦教一下,无限感激。。。。。

网友:
进PE正常吗?把外设全拆了 裸板测试...也可以考虑南桥
同意楼主:
4.0
同意楼主:
还有小三极管

网友:
飘渺维修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