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温度设置 求帮助

楼主(2012-04-21):
我的BGA是ZM-5850 今年买的,感觉不怎么样 先看下我的温度设置 大家看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的上部温度跟 下部温度设置相同
R1 (3.0) L1(160) D1(30)
R2(3.0) L2(190) D2(30)
R3(3.0) L3(220) D3(30)
R4(3.0) L4(240) D4(40)
R5(3.0) L5(247) D5(20)
R6(3.0) L6(255) D6(15)
我调温度也没什么经验 一般有铅的 到第三段220度 无铅的到 第四段240度
 做无铅的时候感觉这个温度容易挂 尤其的芯片脆弱点的..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你的上部温度设置太高,尤其对于基板比较簿的笔记本。我用的是迅维360T,分四个阶段,对于笔记本而言,在第四阶段上部温度为225,下部温度为270。成功率基本在99%。

网友:
BGA台 不同  温度 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