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BEVS 可以分区 可以慢装WIN7 但装好后进系统很慢

楼主(2012-04-21):
SONY笔记本上的硬盘,换了一个硬盘就正常了!!!
WD3200BEVS 可以分区 可以慢装WIN7 但装好后进系统很慢!在DOS下,FORMAT 1%就要7,8分钟!
小弟格到5%就不格了。。。。
    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硬盘有坏道

网友:
硬盘前面有坏道了,用MHDD检查一下

网友:
百分之一百这个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MHDD 扫描下看看

网友:
首先看一下有没有坏道,但有时也不一定是坏道,有时修固件区有问题也会出现读盘慢的问题。